弹簧天线招标

楼主(2010-06-07):
项目:无线抄表
频率:433M +/- 5M
阻抗:50 +/-5 Ohm
增益:2.15dBi以上
特殊要求:可能需要附加延长的传输线

需求量:100k/年 起
厂家要求:做高频的来(做弹簧的就算了),自带网络分析仪,有检测能力。

招标电话:[028] 87988721(江先生)
招标邮箱 soundman@sohu.com

时效:2010-6-7起3个月截止,望有意厂家与我们联系合作。

网友A:
桑锐公司提供 水、气、热自动组网无线抄表解决方案及模块
SRWF-8001是一种无线双向实时阀控抄表模块。抄表模块上电初始化后,处于间隙唤醒工作状态,可通过采集器或PC+对应主机模块对其进行唤醒及抄收数据的操作。通过以上设备可完全控制抄表模块的所用动作。模块可用于单脉冲、双脉冲、光电直读、电阻直读、水、气表。模块具有采集计量、报警、电源管理、无线发射、反向实时控阀、自动路由中继功能,直线传输距离300m。
SR-3000 单向低成本定量加定时无线抄表系统
无线抄表系统终端定量定时发送计量数据的方法,主要应用于由电池供电的无线远传采集终端、集中器、手抄器、管理中心组成的无线远程抄表系统。首先,在无线远传采集终端中设定一个最小发送的数量和最小发送的间隔时间;然后,无线远传采集终端采集表具脉冲或者直读数据自动计量,同时检查电源、防拆、防剪、磁扰等表具数据。第三,无线远传采集终端判断满足最小发送的数量时将计量数据和电源电量、防拆、防剪、磁扰等数据无线发送到集中器中,如果在最小发送时间间隔内没有满足最小发送数量的条件,则满足最小发送间隔时间时将计量数据和电源电量、防拆、防剪、磁扰等数据无线发送到集中器中。第四,手抄器将集中器中的无线远传采集终端数据抄取到手抄器中,然后将所有数据导入管理中心电脑系统中。本发明利用在一定范围内用户用量到达最小发送量的随机性大大降低了无线通信过程中的同频干扰,降低了系统功耗,大大减少了人工劳动,降低了管理费用,提高了自动化程度。
P2P一键式低成本上门不进屋无线抄表解决方案
点对点自动抄表系统,采用类似电表红外抄表方案,即抄表人员用手抄器直接点对点对表具进行逐一抄取,该系统具有成本低廉,易于实现,抄表方式快速、灵活,对一些自动化程度低,或农村,小城镇抄表非常实用。广泛适用于(水、气、热、电无线抄表)。如图(1-0)所示,手抄器可以通过输入或选取楼栋编号抄取该楼栋所有用户表具的信息,或通过直接输入表号抄取表具信息,手抄器的室外开阔地通信距离>200m,对于一般多层城市居民楼房可实现不入楼抄表。
手机:13816164899.皮希旺
电话:021-38953768-852
邮箱:sunray_kai60@163.com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51sunray.com

楼主:
咋来了一堆广告啊。

那我也广告一下:我的模块直线传输距离1000米!我只找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