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如何转为DVI传输,有什么方案可实现?

楼主(2010-06-07):
我做一款LCD TV产品,现在需要把MCU输出的LVDS差分信号 转为DVI 格式的信号,然后用DVI 连接线传输15M后,再转会LVDS信号与TFT屏接口相连接。

请高手些推荐一些芯片或能实现的方案~~ 感谢。。。。。。。。

网友A:
没做过,顶一下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的?请帮帮忙

网友B:
你好像发过了
fpga+sii164就成
建议用另一个方案
和sdi类似,用Serializer芯片如DS32EL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