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原理图生成PCB图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各位坛子里的大侠们,我想问个问题,我原先由原理图生成了PCB图后,发现少画了一个元件,然后就在原理图添加后,点了UPdate PCB指令,不知怎么回事,在.PCB文件中又给生成了一驼元件封装图,原来我布局布好的就不见了,请问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是出现了一个方块,不过你直接把这个方块删除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种情况,而是我原先的布局全被新的乱的系统初始布局覆盖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这个是这样的,我也碰到过!
你按了UPdate PCB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当前原理图中的原件的布局..

网友A:
我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可没碰见你的问题的啊

网友C:
有时候软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要问为什么。
你每次UPDATE PCB的时候,难道不看看Preview change ?这样肯定知道自己是怎么搞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不要update pcb, 直接导入网络表即可

网友E:
不要update pcb, 直接导入网络表即可
引用 网友D:

恩。我都是再生成网络表后重新导入。

网友F:
先生网表再导入,从未出过错。
此事教导我们要经常备份,虽然软件会自动备份,但是有大改动的时候还是再备一份为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方式为我也试过,结果也一样,费解中。。。

网友G: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更新PCB之前,我使用工具把器件全部重新命名,结果PCB全乱了。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像有点道理,谢谢,我试试先

网友H:
重新命名应该不影响的

楼主:
我试过在原理图中对所有的元器件重新编号然后再重新更新PCB,结果也没有变化

网友I:
好像在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有几个选项的,你可能选了全部从新导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2011-05-06):
边做边感悟吧

网友J:
为什么我生成网络表时,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第一种: :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第二种::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第三种: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基本上,每个元件都有这三种错误提示。请大侠解惑

楼主:
20# szshawn2010 ls是用的99SE吗?我以前怎么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K:
画完SCH后先DRC看看有没有重名,然后再生成PCB,生成PCB后,如果再对SCH重新命名就有可能造成重新导入到PCB的时候,出现布局已经打乱的问题。

网友L:
不要update pcb, 直接导入网络表即可。

网友J:
20# szshawn2010  ls是用的99SE吗?我以前怎么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ROTEL99SE

在网上查了一上,有不少人遇到偶的这样情况。后来有一个人说他找到原因了,说是画原理图时,元件库从SIM 库里取。但是我找到SIM库,里面没有偶要的元件啊!!

不解中.....(难道我的PROTEL有问题?)

网友J:
画完SCH后先DRC看看有没有重名,然后再生成PCB,生成PCB后,如果再对SCH重新命名就有可能造成重新导入到PCB的时候,出现布局已经打乱的问题。
引用 网友K:

画完SCH后,用了 ANNOTATE. 命令对全部元件做了自动流水号处理。然后逐一的对元件的封装 进行了设置(元件封装没有提示错误啊)。

网友M:
应该是库的问题,特别是你用不同的库文件和自带库文件会有冲突,虽然命名一样但是显然不是一个东西了;update前怎么不看是否有报错啊?这种习惯可不好。

网友N:
我没出现过这种错误

网友O:
再试试吧

网友P:
这些东西 很简单吗??

网友K:
画完SCH后,用了 ANNOTATE. 命令对全部元件做了自动流水号处理。然后逐一的对元件的封装 进行了设置(元件封装没有提示错误啊)。
引用 网友J:

因为你原来有命名了,如果你需要ANNOTATE重新命名元器件,先复位元器件命名,点击“annotate”,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annotate options”中reset designators,再点击OK。完成复位u,再重新命名。
你也可以先不重新命名,先对SCH进行DRC,没有错误后,导到PCB中,布好局,拉好线后,再在PCB中重新命名,再在SCH中用back anno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