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7):
控制板的输出信号作为驱动板的输入信号,如图所示:
问题:控制板和驱动板单独上电,各自输出信号都正常。
驱动板和控制板一起上电,驱动板输出信号变很小。这时,检查控制板输入信号,发现输入信号也变很小。
请教:是不是两个电路的阻抗不匹配?
如果是,如何解决?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呢?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在线等答案:handshake

网友A:
你那个RES1电阻数值多大?

网友B:
R?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B:
分压了,所以结果肯定就不多了

网友C:
问题:控制板和驱动板单独上电,各自输出信号都正常。
驱动板和控制板一起上电,驱动板输出信号变很小。这时,检查控制板输入信号,发现输入信号也变很小。
请教:……

不妨继续往前查,看看从哪里小起来再说

楼主:
3# maychang 47K,忘了写了,刚才

网友A:
47k,那么问题不在这里,不是因为你的驱动扳输入阻抗太低引起的。
检查别处吧。例如查查是否共用电源而某板电流太大而将电源电压拉低,或者联接线短路,等等。
这类问题,应该是容易查出来的。

网友D:
你共地了没

楼主:
两个板子分别用不同的开关电源供电,通过第一块板子的arm控制继电器通断来打开第二块板子的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测试过,电源电压没有被拉低

网友E:
控制信号频率多大,控制板和驱动板如何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频率2000hz左右,直接用导线连接的。

网友F:
R2变为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真,刚检查到貌似控制板电源电压从15v被拉低到1.5v左右,请问可能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G:
电源电压被拉低,电源输出电流被限?或者有短路?

楼主:
18# edward8421 没有短路哦 检查过了

楼主:
awey哥,maychang老师...
再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H:
是不是输入阻抗太小了?

网友H:
手头有大的电源换一个试试看,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楼主:
24# jiabin1024    换过了 一样的会被拉低哈

网友H:
那不是电源功率问题,LZ查查电路,也可能是输入电阻低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要怎么查呢

楼主:
仔细检查,发现电源电压没有被拉低哈,是从arm输出的dac0就已经开始变低了,是不是arm口的驱动能力不够呢,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I:
输入信号的大小取决于信号的大小

网友J:
DAC0的输入不需要什么驱动能力啊  不是这个问题  你最好先把DAC0断开  自己给个信号  看看输出对不对   确定下是前面RAM部分问题  还是后面的问题

楼主:
32# rfv123456789 恩.我看行.

网友H:
lz找到原因了没啊

网友K:
中间加一个二极管试试,还不行就加两个,我曾听我老师讲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做的一个项目也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L:
我也不懂,在线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