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 cpu老烧啊

楼主(2010-06-07):
自己做的一块板,用J-link下载,有时候用几次后,有时候用好长时间后,发现芯片发烫,断电一测,cpu的3.3v和地之间的电阻开始慢慢变小,芯片烧了。已经发生3次了。芯片型号是stm32f103vBT6.
是否和带着J-link,然后,我经常按reset健有关?

网友A:
检查硬件电路哪儿接的有问题或者外部有高电压串入,我自己的没出现你的现象。

网友B:
我也用这个型号的CPU,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好好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特别是最小系统,重点查查电阻

楼主:
我测量了下,发现是PE11,PE13,这两个脚,我用来做TIM1 的PWM输出。这两个脚都和地通了,应该是这两个脚坏了,引起的。
我是直接用这两个脚分别驱动光耦。平时测量时,用示波器直接在这两个脚测。我认为是外部高压串入引起的,光耦不可能,难道是示波器引人的?因为有时候看到示波器受到的干扰非常大

楼主:
想问一下,stm32的PWM输出,最大100kHz,直接驱动光耦。光耦的输入端要求:低电平 0--250uA,高电平,6.3--15mA。有没有问题?
我查的手册上,都直接说的I/O的驱动能力,为+/_ 25mA . 但PWM输出,在多少k频率下的驱动能力,没有找到。

网友A:
希望贴出PE11,PE13这部分接口电原理图

网友D:
STM32内部VCC和GND自己短路掉,是常有的事.我发现过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11,和PE13都是直接驱动一个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是么?呵呵,我的片子烧了之后,量vcc和地也是短路了

网友E:
关注 俺也遇到过

网友F: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便怀疑IC,杂牌除外,呵呵。。。

网友G:
1)请LZ贴出你的电路图
2)请问LZ,你使用的光耦内阻是多少?有没有相应的数据手册?
3)程序中如何配置PE11和PE13?

网友H:
的确有这样的现像,VCC和GND之间短路,换了一块STM32就OK了,估计也是ESD问题,电路也很普通

网友I:
看来得小心点了

网友J:
查找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1)
2)光耦为HCPL2631,pdf文档见附件
3)PE11和PE13配置为PWM输出。详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5841-1-1.html

网友K:
怎么会是这种效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G:
1)
2)光耦为HCPL2631,pdf文档见附件27795
3)PE11和PE13配置为PWM输出。详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5841-1-1.html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你那个帖子中,PE11和PE13配置为IPD,不是输出。如果是这样,真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么跑起来的,烧片子也不奇怪了。

网友G:
我眼力不好,谁能看清楚20楼的线路图?

网友L:
电源和地短了,肯定就会烧了,硬件电路上的问题是肯定的

网友M:
楼主的原理图做的设计的不错!

网友N:
LZ真能省钱,
要是我,多半会加0.2元,放二个9014/9012+2个10k电阻! 带来的可靠性远大于0.2元.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个帖子当时是讨论预加载问题,对引脚配置并没有牵涉进去,所以程序并没有贴全。
  /* Configure PE11 PE13  as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这部分在后面的程序没有贴在那个帖子里。
如果引脚只设为IPD,肯定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G:
回复 网友G:

那个帖子当时是讨论预加载问题,对引脚配置并没有牵涉进去,所以程序并没有贴全。
  /* Configure PE11 PE13  as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你让我看那个帖子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不好意思哈,香主。当时回帖是没有注意到引脚配置部分的程序没贴全。在那个帖子里,香主很好的帮我解决了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G:
看不清你的图,怀疑你在把I/O脚接到光耦时,没有加限流电阻,所以把I/O脚烧坏了。

其实我在14楼的提问中已经给你提示了检查的方向:“请问LZ,你使用的光耦内阻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G:

:handshake 非常有道理!因为我在这个帖子贴出来不久后,就加了限流电阻上去,到目前一直没有再出现过烧的现象。大概有十几天了吧。因为这两天一直在测的是其他问题,所以没仔细想过,直到香主提示这个,其实我昨天也想了一下,有可能是加了电阻的原因,但只是闪了那么一下。赞香主!我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片子还会不会烧。

网友O:
电子白菜发表于 2010-6-14 12:1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楼:
STM32内部VCC和GND自己短路掉,是常有的事.我发现过不少.

是ESD的问题,击穿短路

网友P(2013-04-16):
IO口驱动电流只有大约5mA,你没有限流,或工作电流超过5mA就会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