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思路怎么设计这个电路

楼主(2010-06-07):
工厂里有500个人,每个人一个数码管,一个计数器,每按一次按键,计数器加一,数码管同时加一显示。单片机负责读取每个人的计数器,传送到电脑显示。
请问这个设计该怎么实现,大家说下大体可行思路就行了,剩下的我自己搞定。谢谢

网友A:
流水线,队列

网友B:
是所有人的数码管同时加1显示,还是只有按的人加1,你是做算法模拟,还是要做硬件实现?射频连接的可靠性能满足要求不?

楼主:
做硬件实现的,是每个人按一下 自己的数码管就加一,射频可靠不?500个人也,该怎么做?

网友B:
500人,距离多远,移动不移动,
不移动距离近的考虑1个单片机管20个人,25个单片机搞定,之间用485连接
要移动的用433M无线模块,每人一个单片机,主机接收就是了
距离远,不移动的,每人一个单片机,485连接(核对下驱动能力,我没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