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各路大侠的正反馈的

楼主:
正反馈到底有什么作用???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
下面电路中正反馈到底有什么作用??各位大侠赶快现身吧!!!

网友A(2010-06-07):
输入信号加在哪里不标明,信号的性质也不说明,谈什么“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一个一个利用二极管测温度的电路

网友B:
奸商在秤杆里面灌水银,就是个正反馈的例子。

网友C:
增大测温灵敏度吧

网友D:
正反馈有滞回功能,就是回差电压功能,用来对信号进行确认,防止出现振荡。支持一下2楼,。你想让大家帮你分析电路,最少也得把电路说明白,输入输出,参数,型号标明了,大家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