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DA输出噪声都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2010-06-07):
我在用示波器观察公司的一款DA输出时(只看交流信号)
发现其输出端的Vpp大约50-60mv
这会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测量精度下降呢?
而又有什么因素,能够决定的DA的输出噪声呢?
参考电位的噪声?
AD电源的噪声?
AD中数字回路部分带来的噪声?
我能想到的就有这些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给些指点。
先谢过了~~~

网友A:
呵呵,基本上就楼上说的这些了,参考电压至关重要,电源电压不稳也不成,呵呵,还有输出端加一个电容会好一点,50mv也差不多了,好的话能做到20mv左右

楼主:
输出端加一个电容会好一点

楼上朋友好建议,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真的假的?如果输出都要20mV左右的噪声的话?DA就真的没法儿做了吧??

楼主:
楼上朋友用过么?给说来听听~

网友B:
回复 楼主:
首先来说,测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按照测量DCDC的方法测量DA的输出噪声!

楼主:
楼上朋友能给在说的详细一点么?
谢谢咯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要用示波器的地线,你可以在百度一下,测量电源纹波的方法,里面说的比较详细,还都有图的

网友C:
参考电压一定要稳定,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如果参考电压时隔特殊值的话,可以整个TL431搭个电路输出参考电压。输出用个104电容处理下。地线的处理也很重要,你可以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连接下。
不过我设计的一个电路用的DA芯片MAX522,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连一起了,输出也很稳定。

网友D:
呵呵,测试纹波,噪声等都不能用示波器普通的接法测.
探头的地需要跟测试的点很近,而且需要把探头的接地拆下来,自己用导线绕在探头上做地线.

网友E:
测试电压..
比测试信号还要烦.
接点要发,
线要短,
地线要近.

楼主:
哇塞,这么多朋友给细心解答
多谢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