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管理

楼主(2010-06-07):
比如有2路24v过来,希望是哪路开机,用哪一路电源。。用二极管隔离行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损失一个二极管压降,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较小。

网友B:
万一击穿了怎么办?

网友C:
参数余量够的话是没问题滴,只是多了一个压降损耗,如果能采用继电器切换那就更好了。

楼主:
1N5819可以了吧?

网友D:
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不过几位高手都知道  好厉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