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哭了,关于中颖51

楼主(2010-06-07):
定时器2无预分频功能,导致频率低点的信号无法捕捉到。PWM的预分频选项居然是2/4/8/16,难道就不能像定时器3那样,做的跨度大点吗?无法输出低频PWM,以上两点害的我要么降主频,要么对系统时钟分频。但悲剧的是,我目前使用内部RC,导致所谓1T时钟的高效8051内核完全无用武之地!

网友A:
timer2其实和标准的是一样的。
我建议用系统时钟分频。
PWM和timer的问题。我们也在评估用PCA的方式。

网友B:
外加晶体也只多3毛钱吧.

楼主:
LS,原因不在晶体的问题上

楼主:
to:2楼,请问设计的时候没考虑此问题吗?

网友A:
to lz, 要看具体应用的。比较慢的PWM我们应用没有考虑到。
至于timer, 光想了和传统一样了,后来有发现。
有的IC有12分频的预分频了

楼主:
哦,结贴吧,希望后续的IC能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