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脚的STM32的ALE

楼主(2010-06-07):
看STM32手册有点迷糊,100脚的STM32的ALE,难道接NAND 才有ALE信号

网友A:
ALE只是个地址锁存使能引脚,和你接不接没直接关系

楼主:
俺就是要输出A0~A15

楼主:
输出A0~A15直接接不需要ALE信号

楼主:
100脚的芯片哦,楼上说的是144的芯片吧

网友B:
看你要接什么存储器?如果要接NOR或SRAM,需要使用总线复用模式,NADV信号用于锁存地址总线,相当于你理解的ALE。

而楼主位图中圈出的ALE是NAND的信号,与锁存地址总线的ALE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STM32参考手册中的时序图,以加深了解。

网友B:
输出A0~A15直接接不需要ALE信号
引用 楼主:

100脚的STM32不可以直接得到A0~A15,没有这些引脚。

楼主:
100脚的STM32不可以直接得到A0~A15,没有这些引脚。
引用 网友B:

知道没A0~A15,如果有俺也不问ALE了嘛

谢谢香版指教,就是说果要接NOR或SRAM,NADV用于锁存地址,这俺就明白的

不过接NAND方式又给出不同脚的ALE,让人迷糊, 这两种方式的ALE定位到一个脚,然后多个片选100脚应用估计更方便吧

RAM的片选和NAND的片选有点让人郁闷,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其实100的总线复用不少地方用起来也挺方便的,有的外设芯片本来就有ALE输入,不需要地址锁存芯片,只有那种没ALE输入的外设需要加锁存芯片分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