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芯片不可以直接接24V电压吧?

楼主(2010-06-07):
如题。    555芯片最大输入电压是15V,看到有人直接接24V,是否可行?有没有用过的?
    另外,假如要在24V情况下用555芯片,直接串接一个12V的稳压二极管是否可行?

楼主:
555芯片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应该不是很高?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看datasheet。

网友B:
要低功耗就串,要稳定就并联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