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PIC单片机中有这样的汇编指令?

楼主(2010-06-07):
有谁见过PIC单片机中有这样的汇编指令?
1.   bnz  ma.6

2.   BC  ma.3

见到这样的指令,但是资料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指令。
这是什么指令啊,请指教。

声明:这两条指令在编译器中正常,且编译也正常

网友A:
伪指令啊

BNZ  表示不为0跳

BC 就是清0位

网友B:
怎么像是51的啊

楼主:
2楼: 伪指令啊

BNZ  表示不为0跳

BC 就是清0位

BNZ是标志为Z为0跳转,BC是标志为C为0跳转吗?
能说清除点吗?谢谢

网友C:
应该是定义好的宏,相当于一条或几条指令组合在一起的,反汇编一看便知是什么意思了,使用宏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D:
宏指令,编译器说明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