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阻抗

楼主(2010-06-07):
各位大侠:
     请问运放的输入阻抗过小,对运放的使用会有什么限制吗?或者说运放的输入阻抗小会对电路产生什么样的?(急)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运放的输入阻抗不会太小。可以考察运放的偏置电流(运放的参数之一),只要比信源电流小很多(如相差几个数量级)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B:
对前级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是一个高频电路(10M)的,用AD811做射极跟随,AD811的同相端输入阻抗是兆欧级的,但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确只有10几欧,由于要放大的信号比较弱,所以想问下这么小的输入阻抗在射极跟随中会不会对输出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A:
re 4L:

此乃电流反馈型运放,需接成正向放大器。如果你的源阻抗为常规的50欧,则在AD811的正输入端对地并一个50欧的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