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5v容忍?

楼主(2010-06-07):
5v容忍的管脚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到5v的电源,还可以不坏?不是5v容忍的管脚,可不可以串入一电阻然后接到5v电源(利用其内部钳位保护)?

网友A:
不是5V的最好不要接,如果用电阻分压,原理上还是可行的

楼主:
不是5v的串入电阻后接5v,还是有风险吗?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电阻有多大了,要知道CMOS输入阻抗可是M级的。

楼主:
是stm32的非5v容忍管脚啊,我准备串1k-10k电阻与5v相连

网友C:
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为什么非要选非5V容忍管脚?

网友D:
10k应该没问题。1k有点悬,但一般情况也不会表现故障出来。

楼主:
不是一定要选非5v容忍的,只是看到其内部是二极管钳位到3.3v,因此觉得串入一定电阻连到5v或者更高电压,也应该不会损坏芯片。但是,对此也非常不确定,所以来问问。

网友E:
我接的是4.7k 的电阻接到5v的。烧毁芯片要有很大的电流才行,接到4.7k的电阻,io的电压其实也不是5v,被钳位到了4v多。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G:
3.3v的cmos芯片io我一般串10k电阻接5v cmos

网友H:
选取开漏形式,外面接上拉电阻,接+5v

网友I:
10k没问题的

网友J:
20K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