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初始化USART的疑问

楼主(2010-06-07):
我用的3.0的库,在初始化USART遇到一个疑问: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USART_IT_RXNE,ENABLE);这一句不能这样写吗?一定要写成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吗?我是新手,我就搞不清究竟哪些函数可以是多个参数的组合值,哪些不行?我看的中文的库的资料,上面说这个可以是多个参数的组合值,实际是不可以的。

网友A:
你这两种写法是等效的吗

网友B: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這句是把傳輸完成後的中斷打開。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這句是接收的中斷打開

楼主:
如果写成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USART_IT_RXNE,ENABLE);得到的结果是错误的,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才能得到正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