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阻的阻值测量

楼主(2010-06-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需要很准确的话,应该用双桥测量。
如果0.47欧电阻测量准确而0.15欧测量变值(时大时小),估计是电阻引线不干净,接触电阻是很容易变化的。
0.15欧这么小,电感也不会有多大。

楼主:
接触阻抗的问题我也想到过,我把电阻用可靠的接插件固定死,直接测量接插件金属头也一样.

网友B:
四线制测量,很稳定.我最小测过20毫欧的,比你这个小多了.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小电阻就应该用双桥(开尔文电桥)测量。

网友C:
万用表测电阻通的是直流电流,电感应该并不影响

楼主:
双臂桥测电阻实验器件比较多,暂时满足不了。
我也不需要那么精确,只要找2个电阻值相同的组成一对就行了。

网友D:
用四线法的测量仪器试试

网友B:
双臂桥测电阻实验器件比较多,暂时满足不了。
我也不需要那么精确,只要找2个电阻值相同的组成一对就行了。
引用 楼主:

自己diy一个,精确到1毫欧完全没有问题,改天我上图,发到diy那里秀秀

网友A:
7楼:
“我也不需要那么精确,只要找2个电阻值相同的组成一对就行了。”
这句为什么不早点说?早点说清楚,就不推荐你用双桥了。

准备一个直流电源,电压5V即可,10V更好,最好输出电压可调,最大输出电流至少0.5A,最好能有1A以上。
准备一块电流表,量程0.5A或1A,一块电压表,量程最好200mV或更低。电流表和电压表可以用两块万用表。
准备一个限流电阻,其值和功率你自己计算。
将你的待测电阻引线根部焊出两根线来,焊点尽量与将来焊接位置一致,各待测电阻焊点位置也要一致。
原电阻引线接入电流,电流是由直流电源经上面提到的电阻和电流表串联提供的。电压表通过焊接上去的两线测量。
一般数字万用表都有200mV档,电阻中通过1A左右电流时标称电压应该是150mV,正好用200mV档测量。
电流表电压表都不要求准确,但在若干电阻测量过程中必须保持稳定。
现在楼主就可以比较各电阻了。
限流用的电阻,阻值和功率楼主自己根据电源电压和需要的电流计算。如果电源输出电压不可调,该限流电阻应该改用可变电阻。
电源和两块万用表估计是不必花钱买了吧?只需要买一支大功率电阻或可变电阻。
如果两块万用表够精确,测量结果也够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