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基于51和12c887的电子钟设计(含程序)测试通过

楼主(2010-06-07):
该程序是由小弟N天前从某网站下载的,经过本人m天的调试,软硬件全部成功,有空把实物传上来,有需要的同仁可以看看,也请版主指点。

楼主:
传上图来了

楼主:
显示界面

楼主:
RE: 发一个基于51和12c887的电子钟设计。有图哦

外观

楼主:
外围继电器可以作为定时器的输出端

楼主:
纯手工打造,由于没有较细的连接线,所以接线比较乱,大家不要见笑哦

网友A:
来拜访了!很好呀

网友B:
呵呵,布局很整齐。

还装这么多继电器和接线端子啊?
准备控制什么呢?

楼主:
当时,搭建这个电路的时候是为了做我们公司的一个设备上的控制器,后来改了改程序做了个电子时钟

网友C:
这么多线,可以做个定时炸*,哈哈

网友D:
这都什么朝代了,还51+887,俺觉得很晕~~~

网友E:
我也在做1602A+DS12C887的实时时钟,我怎也没能读到12C887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我也初始化了,电压都有4.8V,就是感觉寄存器UIP位不会变化。

网友E:
楼主,你的程序调试成功了吗?觉得奇怪,DS12CR887的B寄存器你不控制能写进去去数据吗,还有你的BCD码、二进制码、24小时或12小时格式你都不需要设置吗

网友F:
好好学习一下赶明儿我也做一个来玩玩

网友G:
感觉画个PCB会更简洁些,飞线容易断,还会有干扰吧。

网友D:
俺喜欢这12864的蓝底白色。

楼主:
干扰不是很大,你把显示做成实时刷新的话基本没问题

网友H(2011-03-17):
有原理图吗

网友I:
看了一下程序架构,菜鸟所为

网友J:
焊接的很有才

网友K(2011-09-09):
额!!很好很强大啊!!跳线应该也是个不小的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