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高手:LPC2292的软中断功能号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0-06-07):
ZLG的移植了uCOS2的ARM程序中,把软件中断SWI作为底层接口,分别使用了SWI的功能号0x00、0x01、0x02、0x03/0x40、0x41、0x42、0x43/0x80、0x81、0x82、0x83来实现了12个比较底层的功能。现在我以需要使用SWI来实现几个功能,但是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SWI的功能号的大小范围,是不是其功能号的大小没有限制呢?比方说,我使用0x04,或者0xFFFFFFFF,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呢?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制

网友A:
参看汇编中的 swi指令

网友B:
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