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对电容特别有研究啊?

楼主(2010-06-07):
我现在正在测量一个可变电容的大小,可变电容的变化范围为20-120PF左右,样子是3个腿的白色的,顶部用螺丝刀调节电容大小。我把电容调在大概27皮法左右,我的测量的分辨率可以到0.001皮法,把电容调整好就放在那里,在连续的测量中电容的跳动在0.00X皮法之内,但是大约经过几十分钟,测量值会飘移0.0X皮法,我不知道这是被测电容自身发生了飘移,还是我的测量电路设计的不合理而发生了飘移,坛子有没有电容方面的高手能给我讲讲一般电容在特定的环境中会发生飘移吗?飘移量又大概是多少呢?什么因素导致飘移呢?

网友A:
若怀疑测量系统,可以先拿个固定电容测一下,以确定测量系统的稳定性。

此类可变电容可能会由于机械慢性应力形变而影响到电容的容量稳定性,只要在误差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B:
陈永真老师  :)

网友C:
此类可变电容也可能由于温度变化或湿度变化而变化。
测量时应保证环境条件没有变化。

网友D:
我对你的测量电容的电路感兴趣。能否共享

网友E:
哇塞~
什么测量电路能精确到0.001皮法啊?

赞成2楼、4楼的说法,建议“先拿个固定电容测一下,以确定测量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F:
用一个固定的云母电容……

网友G:
电路肯定有热损。 一开始漂移小 随着t的增加 热损就会变大,最后影响了一的测试 。我们公司正在开发一种产品,可以很精确的测量电容。 www.lanyangdd.com

网友G:
祝你好运

网友H:
1. 先用烙铁靠近瓷配定,看读数有无变化,可检验是否由于温漂引起,不过几十分钟里环境温差变不到哪里去的.
再去查一下瓷配定的额定温漂,看有否超差
2. 检查瓷配定测量引线,动一下,摸一下,看读数有无变化,排除分布电容引入的误差
3. 检查瓷配定旋转松紧程度,太松了容易跑动,太紧了容易反弹,瓷配定底部有一个花瓣状蝶形压簧,新的时候较紧,容易产生粘滞力,调好后有时还会倒跑.所以LS几位让你用固定电容测,先排除测试系统引入可能是有道理的

楼主:
专用的集成芯片已经对电容的测量精度达到了0.0x飞法级了,只是在这么高的精度下,电容自身是很容易飘移的。没有合适的标准器件进行校准了或者测量工具进行校准了。初涉这个应用,希望有经验的能够给予指点。

楼主:
换了个固定电容,数值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可以稳定在0.005pf之内了。谢谢大家

网友C:
老tyw说的这个“配定”,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了。
也许上海常用这个说法?

网友I:
不看不知道,小小电容还有这么多学问
收藏了

网友J:
这个问题感兴趣哇,最近俺也有遇到,人家用Aglient,俺用Chroma,结果茶具好大,俺用找了另外一台LCR mETER,结果判定俺用的Chroma有点小小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