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楼主(2010-06-07):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XS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xs128"
void set_pull()
{
  REFDV=1;
  SYNR=2;
  while(!(CRG**&0x08));
  CLKSEL=0x80;
}
void AD_init()
{
  ATD0CTL1=0x00;
  ATD0CTL2=0x40;
  ATD0CTL3=0xa0;
  ATD0CTL4=0x01;
  ATD0CTL5=0x30;
  ATD0DIEN=0x00;
}
void AD_GET(word *AD_wValue)
{
  *AD_wValue=ATD0DR0;
}
void main()
{
  set_pull();
  AD_init();
  DDRB=0xff;
  PORTB=0x00;
  EnableInterrupts;
  for(;;)

  {
    while(!ATD0STAT2_CCF0);
    AD_GET(&AD_wValue);
    PORTB=AD_wValue;
  }
}
那位朋友能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指针问题吗?我的程序编译有错误,如传的图所示。那位朋友能帮助帮助小弟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编译器上不明说了吗,变量未定义。呵呵你直接PORTB=ATD0DR0;不就完了吗,费那么大的劲的。

网友B:
"AD_GET(&AD_wValue);"
这里的AD_wValue根本没有定义

楼主:
那void AD_GET(word *AD_wValue)
我word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有修改头文件。

网友C:
Word 就是字咯,不过不清楚是16位还是32位。
我习惯称32位为字,16位为半字。但似乎有些情况又16位为字了,搞不清楚,所以就用sint32或sint16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