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测温计的设计

楼主(2010-06-07):
要用AD590设计一温度范围10度——40度的温度计,请问温度范围用硬件设置还是软件设置好些,怎么设?要是用10位AD转换器用哪个好些?谢谢!

网友A:
请问,温度范围,你若用硬件设置,应该如何设置?若用软件设置,又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B:
哈哈,你先得找个合适的热电偶来。如果是商业设计的话,不用DS18B20而用DA590的话,小心老板打你PP!学生就算了。

网友C:
哈哈,你先得找个合适的热电偶来。如果是商业设计的话,不用DS18B20而用DA590的话,小心老板打你PP!学生就算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是商用,不用NTC电阻而用DS18B20的话也要小心老板打屁股。

网友B:
呵呵,如果是商用,不用NTC电阻而用DS18B20的话也要小心老板打屁股。
引用 网友C:

看指标了,1度以内,热敏电阻还是没问题滴。赶上广东的山寨厂,用18B20我肯定被开除哈。

网友D:
要用AD590设计一温度范围10度——40度的温度计,请问温度范围用硬件设置还是软件设置好些,怎么设?要是用10位AD转换器用哪个好些?谢谢!
引用 楼主:

温度范围10度~40度还是 10度 ~ -40度?
其实如果用单片机做,这样的温度范围不需要进行设置,只需要用运放放大后,只要精度要求不太高就可以准确测量了

楼主:
温度范围10度~40度,用单片机做的,但就是不明白怎设置它的温度范围,而且也不明白老师还让用10位AD转换器做!

网友B:
温度范围不是设置出来的,是在硬件设计的时候保证工作范围把这个要求包含进去。你的系统只是测量温度,不是控制温度,所以没有设置的概念。如果是学校老师的要求的话也就无所谓了,你就找个热敏电阻糊弄着做就是了,只是毕业以后别这样干,小心丢饭碗了,哈哈!

网友E:
其实
根本不需要AD
玩RC充放电+定时器
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F:
你温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数字输出的,比如18B20,但是你想要温度准确,可以考虑用热电偶或者,热电阻
,温度范围的确定是由你所选用的传感器相关的,传感器会有分度表,每个温度对应一个电压,基本是线性的,
所以温度范围可以确定你的小信号的电压输入,10~40℃,10位AD,0.1°的精度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