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晶振好坏的测试方法, 正确吗?

楼主(2010-06-07):
我把船型的11.0592M的晶振接入电路中(电路没有错的),
在晶振输出端接示波器的探针以及频率计的探针,用来读取数值和幅度,
一共测试200只,其中有2只出现幅度变小的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只有2只才会出现这样幅度变小的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有讲究的,示波器探头的负载电容会对晶振产生影响,用X10档影响会小些,特别是测得的幅值。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有讲究的,示波器探头的负载电容会对晶振产生影响,用X10档影响会小些,特别是测得的幅值。
引用 网友A:

没错,最好先用个缓冲器或者非门先隔离一下,然后再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C:
如果是想测量晶体振荡的强弱,4楼的方法可能使振荡强和振荡弱的晶体呈现相同的输出幅度。
3楼说的是对的。
楼主这样定性比较,最重要的是每次测试条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