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AD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07):
使用ADC采样,检测供电电压,电路位3.3M和1M电阻对15V进行分压,ADC采样3.3M电阻跟1M电阻中间的电压,片子不写程序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的分压电压位3.4左右,但是写了程序后,电压就降到1.9左右,ADC采样的计数值响应也只有2800左右,不知何故?后来使用了一个3.9K电阻和1k电阻进行分压,检测的adc值恢复正常。那位能说说是什么原因?阻抗不匹配吗?

网友A:
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请看数据手册中有关ADC输入阻抗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