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载波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6-07):
我看了关于电力载波的书,里面的有些概念不清楚,希望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或者我的理解有哪些错误,请指点。
电力系统的载波:把数据、话音信号调到高频(用一个高频信号调制),然后送到有工频电流的电力线路,用电力线把信号送到目的地。我们用理想状态来分析,有数据信号,电力线和工频电流,这时调制的高频信号送到电力线路,是不是相当于电力线路的高次谐波?数据信号不一定是正玄函数,调制成高频信号还是保留原来信号的特征即不是正玄函数,而高次谐波是都是正玄函数,所以数据信号不能当做电力线路的高次谐波。
高次谐波:一般是电力线路上变压器、电机、电容等原件引起的波。
调制过程是给原来的话音或者数据信号(0.3—4kHz)加高频信号还是把原信号的频率通过分频等手段得到高频?

楼主:
这是我按照书上的桥式调制电路仿真的,但输出结果与书上的不符,是什么原因?我是用multisim2001画的。

楼主:
是不是要加电容?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你如果是在电力线上传话音或者数据信号的话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发信端:载频-调制-输出-耦合上线.收信端:耦合下线-放大-滤波器选频-解调-得到话音或者数据

网友B:
楼主的模拟技术概念还是没弄清,电力线载波是一定频段内的高频信号,不能太低,否则会落入电网频率的谐波范围内(一定次数以上的谐波能量很小,不构成对载波信号的干扰),也不能太高,否则无法在电力线上传播,本身跟电网的谐波没什么关系,理想的载波信号是正弦信号,否则说明存在谐波分量,在总输出能量为常数时,谐波分量越多,有效的基带能量就越小且可能构成对其它设备的干扰。至于电路仿真,先理解电路原理后再进行,否则结果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freg和chunyang!!!
现在明白了,以前老是觉得电力线上电流的高次谐波对载波有什么影响或者把载波当做高次谐波行不行?现在明白了。载波的40-500kHz范围是这样来的呀。小于40kHz一下就是电网的谐波频率范围,高于500kHz对附近的无线信号有影响。
关于电路仿真,我是看明白了书上电路的工作原理,但是在multisim上仿真时输出的波形不是调制的波形,还是有刺的正玄波。

楼主:
结贴时才能加分还是中间也可以加分?

网友A:
8kHz到500kHz都能在电力线上传载波信号,频率选低些传输距离可远,看你具体的信号及用途

网友B:
频率过高不是对别的设备有影响这么简单,而是影响载波信号在电力线上的传输距离。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频率越高它波长应该越短,传输距离也就短了,大学物理好像有。

网友A:
实际上模拟载波通信是很容易实现的,无线电爱好者水平足矣.过去在1995年光纤通信普及前,邮电通信基本以载波通信为主

网友(2022-04-08):
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