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

楼主(2010-06-08):
请教各位大虾,我们使用的测试仪器(电子负载仪)其负极到大地有十几伏的交流电压,这样在产品测试是会不会有影响?那应该怎么解决?
仪器应该是浮地,用万用表交流档去量负极到大地这种方法对不对,一般的仪器设备外壳接地了,就没有电压。

网友A:
若浮地,则对地测量肯定会有个悬浮电压,这很正常。

如果整个系统以大地为参考,建议还是接地为妙,别悬而不定。

楼主:
谢谢,是有个悬浮电压,?会不会有可能击坏MOS呢?是不是静电?
我们只是设备外壳接地,接地良好后基本没有电压了。
如果有个悬浮电压,在负极到地跨个电容,量了就没有电压了,这种做法行不行?

网友A:
浮地对地跨接电容,可以减小交流影响,但不解决静电回路。至于MOS是否会被静电击坏,只要其GS极间有适当电阻跨接,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接个大阻值电阻,以泄放积累电荷,此办法可不可以解决静电问题呢?

网友A:
接个大阻值电阻,以泄放积累电荷,此办法可不可以解决静电问题呢?
引用 楼主:

不知指的是哪个。

若是MOS,前面说了,接个数K(乃至数十K,视驱动而定)的电阻便可。

而如果是接大地(放弃浮地),则还是良好导通为妙。

网友B:
一般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浮地的。真不明白里面的防静电通路怎么处理!

网友C:
浮地一样能防静电,至少电压到不了几千上万伏

网友D:
有专门的ESD器件的防静电二极管的。重要的信号线都要接的。

网友E:
将ESD静电保护元件并联在数据线和地之间,当ESD脉冲打入的时候,ESD静电保护器件会瞬间从高阻状态进入低阻状态,把瞬间浪涌释放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