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手持设备电池用3.6V的,那么CPU应该选择多少V的?

楼主(2010-06-08):
接手一个手持测试设备,用3.6V电池供电,包含4路AD采集(放大电路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压供电),显示采用液晶,请问系统是不是需要稳压?CPU准备PIC系列的,应该需用3v还是3.3v呢还是5v?
    5v的话需要升压,担心DC/DC升压对AD转换部分造成干扰,(以前用MC34063降压的一套系统遇到过这个问题,AD转换不稳定,数据乱变,改为7805就没事了)。
3v或者3.3需要稳压吗?用什么芯片?是不是用LDO芯片,能否推荐一个常用的型号?

    请教各位!

网友A:
聚合物锂电标称值是3.7V左右,充电最大电压是4.2V,最低放电电压根据保护板不同可以到2.7V。

一般低功耗的小板,选用LDO即可,电压一般就是3.3V。

若是系统功耗很大,如TFT背光和高速处理器或FPGA,一般用高效DCDC降压到3.3V。

网友B:
3或者3.3都行的,还要考虑电池的容量和耗电,能多用几个小时总比少几个小时好的。

网友C:
如果要求严格,还是先升压再降压好,但这样效率低些,系统功耗大些,升压就不要用34063之类的了,比如用MP1542等,频率高些,输出精度高,低频干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