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c2430的无线通信

楼主(2010-06-08):
最近在搞cc2430的无线通信部分,采用TI提供的例程在PCB版本1中已经能够通信。最近焊接新的PCB一直没有通信上,新版PCB的RF电路和旧版本一样却始终通信不上,示波器测量了一些基本参数也都正常。请教关于这一模块如何查找原因,从哪些方面入手?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网友B(2011-01-05):
不知道你改动了什么,是不是要用smartRF监听一下

网友C:
把程序设为协调器看看是否能建网成功,如果能成功则可能是天线问题,或其它问题导致实际没有无线发射

网友D(2013-07-10):
Zigbee CC2430 高频模块 原理图 PCB

CC2430/CC2431 是Chipcon 公司推出的用来实现嵌入式ZigBee 应用的片上系统。CC2430/CC2431 采用增强型8051 MCU、32/64/128 KB 闪存、8KB SRAM 等高性能模块,并内置了ZigBee 协议栈。加上超低能耗,使得它可以用很低的费用构成ZigBee 节点,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CC2430/CC2431 是一颗真正的系统芯片(SoC)CMOS 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提高性能并满足以ZigBee 为基础的2.4GHz ISM 波段应用对低成本,低功耗的要求。它结合一个高性能2.4GHz DSSS(直接序列扩频)射频收发器核心和一颗工业级小巧高效的8051 控制器。
由于该射频芯片通信频率为2.4GHZ,所以PCB电路板PCB设计最大难点是射频天线部分设计,该设计需要有射频理论知识,PCB信号完整性设计知识等。高频模块设计不好会严重影响通信距离及通信稳定性。
本文主要简单地介绍了CC2430高频模块原理图及PCB设计。

原理图:
CC2430高频模块原理图如下,由于CC2430高度集成的特点,所以电路非常简单,最小系统外围只需要少量的电阻电容电感等;高频模块通过两个排针接口引出了所有IO接口,方便用户进行扩展。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外设底板,达到自己想要的功能。
高频模块原理图主要包括电源部分,天线部分,时钟晶振部分等。电路图设计上增加了两个发光二极管进行基本的运行状态指示。

PCB:
高频模块PCB设计如下,电路板外形大小仅26mm*38mm。protel 99se 两层板设计。PCB经过大批量制板验正,工作稳定,信号灵敏,通信距离远。

QQ: 948760772

网友E:
有用过CC111X
能够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