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0-06-08):
很悲哀··
我要做一个电路,用来测量另外一个系统的线上电压。
由于考虑成本的问题,我就想使用LM358来测量。电路及仿真如下:

使用的是orcad进行DC SWEET仿真,电压从0V上升到50V,每步上升1V。
V3是另外一个系统的,工作电压大概是50V。我这边的电路工作电压是5V.
由于前级系统已经共地了,目前这个50V电压是浮地,所以电路没法在这里共地了。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在这边用差分输入,电压先用电阻分压,50*5/105=2.38V
然后用LM358进行运放,输出就保持2.38V就可以了。
但我进行仿真的时候,却发现电路不能工作,LM358一直输出为5V。
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A:
这个  你找高共模电压的试试吧.  op07也比你这个好一点,虽然也不一定满足要求.

网友B:
看看吧 接成正反馈了

楼主:
搞不明白了,刚才我试负反馈的时候,电路还是不行,现在又试了一下,竟然出了了,这样的波形

网友B:
最好用一个仪表放大器,你现在的测量电路输入阻抗太小,影响精度。

网友C:
V3的地和运放的地一起的吗》??你是想放大R7两端的电位差吗?

楼主:
v3是浮地的。是的,我想测量R7两端的电位差

网友D:
你现在的测量电路输入阻抗太小,影响精度。
--------------
怎么说测量电路的输入阻抗小呢,指教下

网友C:
理论上讲,测量电路布应该影响被测量的信号的准确性,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使最终的结果最接近于真实的值就必须是被测的电路流向测试电路的电流量很小,所以增大输入电阻。
对于这个电路,个人觉得,增大输入电阻也可能导致输出值不稳定。我建议整个光耦电路比较好点,即不影响被测量电路又精确。

网友E:
我有个问题几乎与LZ的一样,先看看有没有满意的答案

网友F:
你在a点和b点都用跟随放大器阻抗匹配一下呢?这里是应该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后面的输入阻抗不高

网友G:
这个电路输出5V貌似很正常
你把R4 接out的一端接地,把R3接地的一端接out 再试一下 看看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H(2022-10-19):
还能回复吗

网友H:
哈哈,我居然碰到十几年前别人碰到的问题,三相电,两根线通过大电阻输入到运放,我也在想这没有共地,运放怎么放大

网友I:
第一,反馈接错了
第二,搞成大电阻高阻抗,换低IB的放大器,利用一个Y电容连接提供微弱电流提供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