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0-06-08):
大家好
刚使用lpc2368这个片子,
写了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两天了就是进不去,请高手指点
谢谢

程序如下:
void sys_tick_init( void )
{
T0TC = 0;
T0PR = 0;
T0IR = 0xff;
T0MR0 = 0xffffffff;
T0MR0 = T0TC + 6000;
T0MCR = T0MCR | 1;
T0TCR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VICIntEnClr  = 1 << 4;
VICIntSelect = 0x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Pri0  = 0x04;      // 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向量控制器0)
VICVectAddr0 = (uint32)sys_tick_task;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
VICIntEnable = 1 << 4;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网友A:
没打开IRQ中断

IRQEnable();      // IRQ中断使能

网友A:
设置优先级貌似也有问题。看看寄存器的值对不对

VICVectPri4  = 00;     // 设置定时器0中断最高优先级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