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485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08):
电路防护的基本要求:1.正常运行时,电路保护器件接入不影响信号的正常传输。保护器件对地的阻抗要非常大,串联在电路中阻抗应非常小。2.雷电袭击总线时,保护器件应发挥良好的电压钳位作用,其钳位电压应低于RS-485芯片的耐受电压水平。3.在抑制雷电的过程中,电路保护器件自身应完好无损。4.保护器件对雷电的袭击应具有足够快的响应速度。

楼主:
接收端RXD上接的二极管啊
没人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