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一个开关电路,请大家指正,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08):
第一次做此类电路,熬了几天才做出来,请大家指正。
此电路的目的是产生用信号发生器控制产生最小10us的电源终端。

楼主:
但是加R6什么影响呢?

网友A:
NMOS这样驱动,因为阀值比较高,导通时会有很大的压降在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差不多4V左右吧,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B:
3楼:
要管压降小,改用P沟管。
MOS管门极对源极电压超过20V,危险,可能击穿MOS管,应加限制。

Q3这样接,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Q3是接反了,呵呵。
我现在很疑惑,漏极接30V,源级也应该输出30V的左右,当然会有几V的压降,那栅极对地电压此时应该是多少呢?实际上如果我在栅极对地加一个12V的电压时,源级输出只有8伏左右了。不解

楼主: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