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路

楼主(2010-06-08):
我们经常看到在信号流上用了两个稳压管,谁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呀?

网友A:
这不是稳压管,是肖特基二极管,用来钳位电压的。

楼主:
能不能分析具体一点呀?

网友A:
没什么可分析的,你去随便找一本模电书,上面都说的很清楚。

网友B:
可控硅的过零检测呀

网友C:
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压+0.3,也不会低于地的电压—0.3

网友D:
信号电压高于+VCC,就会流向+VCC,低于GND,就会流向GND,将信号钳制在+VCC到GND之间,所以称为钳位。可以保护器件在信号超过+VCC或者低于GND时不被损坏。
对吧?

网友E:
典型的钳位,我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