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与限幅的区别

楼主(2010-06-08):
钳位电路会破坏交流信号的波形吗?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有的会把波形上拉,有的会跟限幅一样削掉一块,实在搞不懂他俩的区别,请大哥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箝位就是限幅吧,波形上拉不是限幅,只是一种电位平移。对于交流量而言,箝位会在峰值过大的时候将峰顶和峰谷削平,但不影响有效值的计算,如果你用的是FFT等方法,而不是积分法的话。

网友B(2010-07-29):
限幅是把输出信号幅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钳位保持确定的直流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