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c v9.01怎么没有华邦的IC选择啊?

楼主(2010-06-08):
请问keilc v9.01怎么没有华邦的IC选择啊?

网友:
keilc v9.01 里面还没有深圳宏晶的STC芯片
照样也可以使用keil来开发STC的
脑袋要学会转弯

楼主:
呵呵!谢谢LS的方法!
之前用KEILC时候有华邦的IC选项,奇怪在安装文件里面也可以找到华邦的文件夹。
我当然知道用8051core的MCU代替就可以了,只是感到奇怪低版本的有。高板本就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