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的观众都来看看有关温度采集,帮帮忙!

楼主(2010-06-08):
小弟现在在用 MSP430F149  的 ADC12 做一个温度采集模块,遇到了几个问题,望大虾们指教:
      430 的ADC12的最大参考电压是430能承受的最大的电源电压 3.6 V。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AD590 ,它的步进是 10mv - 1°C ,它的电压放大用的是AD620,现在我在放大10倍的情况下(温度步进是 0.1V - 1°C )用 430 采集 AD590 的 电压输出,然后转换成温度值,这个时候测得的温度值很理想,波动也不大,但是最大只能测到36°C,因为ADC12的参考电压只能达到3.6V,如果不放大AD590 的输出电压,步进为原始的10mv - 1°C ,那我用1.V的参考电压就能测到100°C,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现在在不放大的情况下测量的温度值波动很大,基本上是0.5°C的波动!
    所以这个很困扰小弟,不知道该怎么办,430的参考电压不大,AD590放大倍数又必须合适,(430的参考电压值只允许它放大3倍),介于条件的原因,又只能用430内部的ADC,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波动是由于噪声引起的还是由于待测量就是波动的呢
设计的时候请先给出待测范围 测量分辨率 测量精度 然后再做设计

网友B:
可以切换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待量是温度啊! 波动应该不是很大吧,噪声的话,我在软件部分加了FIR 滤波,按理说应该不是很大的波动啊!  测量的范围 现在是 0°C ~ 100°C吧,精度至少是 0.1°C..谢谢关注...

网友C:
多采集几次,平均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怎么切换啊?参考电压的允许范围就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