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的观众都来看看有关温度采集,帮帮忙!

楼主(2010-06-08):
小弟现在在用 MSP430F149  的 ADC12 做一个温度采集模块,遇到了几个问题,望大虾们指教:
      430 的ADC12的最大参考电压是430能承受的最大的电源电压 3.6 V。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AD590 ,它的步进是 10mv-1°C ,它的电压放大用的是AD620,现在我在放大10倍的情况下(温度步进是 0.1V-1°C )用 430 采集 AD590 的 电压输出,然后转换成温度值,这个时候测得的温度值很理想,波动也不大,但是最大只能测到36°C,因为ADC12的参考电压只能达到3.6V,如果不放大AD590 的输出电压,步进为原始的10mv-1°C ,那我用1.V的参考电压就能测到100°C,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现在在不放大的情况下测量的温度值波动很大,基本上是0.5°C的波动!
    所以这个很困扰小弟,不知道该怎么办,430的参考电压不大,AD590放大倍数又必须合适,(430的参考电压值允许它放大3倍),介于条件的原因,又只能用430内部的ADC,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换产品吧。     产品之间相互矛盾,没办法的。

网友A:
来我们公司看看吧   www.lanyangdd.com

网友B:
12bit的ADC可以分辨1000/4096mV的信号,相当于0.02度,不会引起0.5度的跳动啊,是不是噪声,稳定性等其他问题啊。还有可能是ADC输入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可不可以把电压先放大后缩小?电阻分压之类的

网友D:
为了能使AD分辨率达到最高,需要将信号放大到接近Vref.AD采集到的数据会跳是正常的,这和电路的设计和PCB设计有直接关系,如: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是否分开?模拟电源的处理是否合理?AD输入前有没有加滤波?等等。能否将原理图及PCB发出来看看。AD590是电流型的,不知你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一般AD在采集的,建议做软件滤波,过采样求平均值,这样可以把电路中的高斯噪声去掉。

网友E:
加入一个增益控制芯片
可以选择放大倍数就ok了

网友F:
4L和6L说得不错

网友G:
加个跟随器或者ad管脚加1uf电容

网友H:
同一个ADC  量程和精度 本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想两个同时出色 , 增加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 我在程序里面加了一段 FIR 滤波的处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因为滤波程序是我自己写的, 如果是噪声的话,能给点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B:
最好在进ADC之前加个低通滤波器。不过我看不太像噪声问题,你用AD620时跳动是多少度呢?
AD590输出怎么接的采样电阻,再怎么接的AD呢 最好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I:
参考电压不能大点么?
3v?

楼主:
13# zjswuyunbo   对啊!! 最高就只能去取到 3.6V 哈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现在把图贴上来了,可能不大清楚,麻烦给审视审视,呵呵...

楼主:
测得 电压源有 0.01V的波动,就是 10mV 的波动...

网友J:
10mV应该还好吧~

网友:
你的0.5°C波动很正常,即使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
楼主算算看就知道了。
0.5°C波动意味着5mV波动,你现在Vref = 1V,
1LSB = 1/4096 = 0.244mV,
5/0.244 = 20 LSB,
20个LSB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