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电路设计

楼主(2010-06-08):
电路按照手册上接的,输入输出电容分别是330uf和470uf
输入电源是镍镉电池 电压是7.0-8.5V 输出要求是5.5V
负载电流时时断时续的,最大电流有200mA  电池的至少可以输出1A

现在问题是负载电流突然增大时  317输出电压下降到5.2甚至更小,
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小电压下降?

网友A:
那要看你说的负载电流增大到什么程度了,是否超过了317的电流承受能力,是否超过了电池放电的能力。

楼主:
电流承受能力不太清楚,电池放电至少1A

网友B:
你那个取样电阻多大啊?
1.25V除以你那个取样电阻
就是你的供电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