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器的设计中的小问题,虚心请教!谢谢!我刚入门!

楼主(2010-06-08):
大家好!我是新手啊!多多包涵!
   本人做个气体报警器,不用单片机,但是要能实现自检,声光报警有三个LED指示,一个是监视开始指示(通电几分钟由闪烁变为长亮开始监视),一个是电路故障指示,还有一个是报警指示。本人设计的

Q1:监视指示灯怎么实现闪亮啊?(通电后 长亮我用RC再经比较触发实现)

Q2:我的声光报警电路时经电压比较输出的高电平信号经继电器控制的,自检的时候怎么实现3个灯都亮一下,蜂鸣器响下,怎么实现呢?
用自检开关直接给它们通电吗 ?
Q3:输出信号驱动个电磁阀,要10S后再实现开或者关,怎么实现?(用个大电容RC实现10S可以吗?但是我设计的输出电压时6V,电磁阀工作电压要9V~12V)
      本人是新手啊,不是我不动脑子,是 能力有限,没人带我,而且时间紧迫,没办法,呼叫大侠莅临!

楼主:
潜水的快点浮出来!
  大侠啊 快来啊,我 分数不高就给 一 分了 ,帮忙啊 !

楼主:
。。我想解决问题啊
广告。。。。。。。。。。。。。。。。。

网友A:
我觉得你用单片机实现还现实些,就你提的这些功能,你要是不用单片机实现了,你也就不是新手了。起码在这个成本和复杂度的程度上,我做不下来。

楼主:
谢谢NE5532大侠!不过我有个板子,就没 用单片机啊 !我看电路不复杂啊!
对了 ,大侠,LED一闪一闪的怎么实现?(不用单片机)
还有就是用个555可以实现不 ?

网友A:
要闪不难,找2个三极管就做了。问题是你还有比较器,还要10秒延迟,这些芯片加起来都够买个单片机了,10脚的机子就够做你的这些工作了,成本5块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用555看可以不?

网友A:
可以,不过外部逻辑够你弄的。

楼主:
对了还有 Q3:输出信号驱动个电磁阀,要10S后再实现开或者关,但是我设计的输出电压时6V,电磁阀工作电压要9V~12V,要怎么实现?
能说说具体点的 最好,本人新手,而且反应慢!

网友B:
楼主别折磨自己,stc单片机才两块钱,你用运放 555之类的也不一定比它便宜

网友A:
看你系统里的最高电源电压有没有能满足电磁阀要求的,有的话,加三极管驱动一下,没有的话,找启动电压更低的电磁阀。我已经给楼主说了,用单片机,不要说STC,PIC成本都没问题。

网友C:
同意ne5532的说法,

用单片机的好处是不用调试各种参数,比如电容,电阻等,这些东西虽然不贵,但调试起来很麻烦,

等你算好了数值,但市场有可能没有这种参数的元件,

即使调试好了,还要考虑生产时候的元件的一致性,

而这些问题,在单片机中几乎不存在,很多参数,比如是灯光的闪动间隔时间,你只是一个输入一个数值就可以了,而且整个的电路简单的很。

网友D:
谢谢NE5532大侠!不过我有个板子,就没 用单片机啊 !我看电路不复杂啊!
对了 ,大侠,LED一闪一闪的怎么实现?(不用单片机)
还有就是用个555可以实现不 ? ...
引用 楼主:

LZ 能不能把这个板子贴上来看看。 学习学习!

楼主:
LZ 能不能把这个板子贴上来看看。 学习学习!
引用 网友D:

没相机啊-呵呵!
它有三个IC LM358   MC34063    HS153SP-J
其它就电阻电容二极管了

楼主:
要闪不难,找2个三极管就做了。问题是你还有比较器,还要10秒延迟,这些芯片加起来都够买个单片机了,10脚的机子就够做你的这些工作了,成本5块以下。 ...
引用 网友A:

2个三极管怎么实现闪亮?大侠能举起点吗 ?
还有延迟10S再驱动电磁阀,用电容充电行的用吗?

楼主:
我就电路用的这电路

网友E:
用555看可以不

网友F:
不知到LZ是怎么想的

网友G:
楼主不是已经有电路图了吗?

网友A:
我只有笑傲江湖了——“HS153SP-J”不是个ASIC啊!!就是说相当于固化了程序的单片机!

你用555功能太基础,要实现这么复杂的功能,根本不现实!如果老板要我在这个成本和复杂度上实现你的要求,我都只有辞职了!

给你的终极建议:PIC16F690,5元成本,内带比较器,内部RC,内部E2,你就只加个气体传感头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有的功能实现不了啊 !
等的闪亮,10S的延时怎么做啊,我只是参考这电路而已!

楼主:
我只有笑傲江湖了——“HS153SP-J”不是个ASIC啊!!就是说相当于固化了程序的单片机!

你用555功能太基础,要实现这么复杂的功能,根本不现实!如果老板要我在这个成本和复杂度上实现你的要求,我都只有辞职了!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关心,我用PIC单片机的话,我没用过(呵呵我菜鸟都算不上)
用51可以吗?
还有就是PIC和51的指令不是不一样吗?
只会点51,我可以马上上手吗 ?

网友A:
用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如果有低功耗要求,PIC更容易实现一点好了。
用了单片机,所有问题都转化为写程序了,你爱咋亮都可以了。
楼主看来没有很多设计经验,建议你在当地找个熟悉单片机设计的带一下,自己想会很头大。

网友F:
楼主上STC吧,跟51的一样,带A/D转换。价格便宜。若真的要使用纯硬件搭出来,不是一般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