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选用,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0-06-08):
数字电路的去耦电容用什么电容?运放的去耦电容选什么电容?
100Khz250mv的方波,进行二阶滤波,应该选用什么电容?然后隔断直流,输入运放,应该选用什么电容?这个隔直流的电容容量选多大合适?

网友A:
去耦一般用CBB即可。
二阶滤波后隔断直流?这有点不对劲。

楼主:
还是上图吧,图中红圈圈那个C11,我一直没搞懂应该用什么电容?买的独石电容,4u7的,好贵,2.5元.我想用10u的电解电容代替,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另外,C13,C14应该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网友:
耦合电容越大,耦合的信号就越强。c13   c14  就用普通的电容就行了。最好是无极性的。

楼主:
耦合电容越大,耦合的信号就越强。c13   c14  就用普通的电容就行了。最好是无极性的。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容?几分钱的最普通的瓷片电容也行?

网友C:
4楼真逗,39IC

网友D:
C11后面怎么接的运放,同向还是反向放大。电解电容漏电大,可能会产生直流失调。

网友E:
价钱和封装有关系的,瓷片电容体积越大容量越小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