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chip ID也可以改吗?

楼主(2010-06-08):
见过一些CHIP ID不对的芯片,但其它功能都正常,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CHIP ID不参与程序功能的运行

网友B:
那意思就是不用关心这个了,直接用就行?

网友C:
CHIP ID有什么作用?一直没关心过这个

楼主:
怎么可能不关心?如果你买到了CHIP ID都不对的芯片,敢用吗?

楼主:
另外,双龙的下载线如果发现CHIP ID不对,是不能下载程序的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楼主是担心质量问题了?

楼主:
是啊,芯片市场的水比较深,不得不处处小心。

网友E:
没说到底能不能改

网友A:
另外,双龙的下载线如果发现CHIP ID不对,是不能下载程序的吧?
引用 楼主:

如果确认烧录的芯片型号,而ID报错的话,可以忽略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