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IC如何选型?

楼主(2010-06-08):
可产生负向电压的升压型DCDC(如LT3463),对于这一类型的DCDC 该如何选型呢?注意哪些参数和指标呢??

网友A:
多少电压,多少电流,对噪声是否敏感,都不说,怎么玩啊?

楼主:
就是想知道 在选型时 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B:
考虑老板会不会觉得你是在给他烧钱。

楼主:
成本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性能方面要考虑的呢?

网友C:
如果量小直接外购DC/DC算了,费那么大力干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类DCDC该怎么选型? 是选购DCDC,但种类繁多,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C:
登录TI、linear、maxim三家公司的网站,根据你需要的技术参数保证能选出比较合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