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开关电源的纹波抑制问题吧!

楼主(2010-06-08):
最近一直在搞开关电源的纹波抑制问题。
1,在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f定下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计算出一个最小的纹波电压呢?
2,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为啥不能用T型滤波来滤除掉?
3,我想用铁氧体磁珠来抑制高频噪声,但是纹波反而更大了,之前看到过类似的**,但是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先说第一个困惑点:T型LC滤波的截止频率还是根号下LC么?如果是用LC滤波的话,10uH的电感和100uF的电容的振荡频率在300K左右,如果要保证这个频率远远低于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的话,那开关频率岂不是太高了??

楼主:
我这个问题就这么弱么??咋就没有人搭理我呢
刚才去市场买了几个1812的功率电感 和有壳子的大电感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高频噪声不好算,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可以辐射传波,滤波作用有限,要控制源头

网友B:
增大初级测的大电解的容量,使用esr小的电解。纹波会小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开关管和快速恢复二极管的影响吧!

楼主:
5# tongshaoqiang 增大电容容量可以减小纹波,但是高频噪声应该如何更好的去除呢!

网友:
DCDC的纹波测量是有讲究的,方法不对,会引入其它的误差

网友C:
1 选用低ESR的滤波电容
2 蓄流二极管选用肖特基的二极管
3 另外就是走线要好好考虑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里是有个矛盾的,降低滤波电容的ESR最好是选用无极电容的,但是无极电容的容量又是太小,不过看很多选择的时候还是都在用钽电容的
9# zyfzyf1002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开关管和快速恢复二极管的影响吧!
引用 楼主:

还有变压器漏感、布线、吸收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频噪声难以去掉一部分原因是实际的滤波器在高频范围的时候的滤波特性就几乎接近消失了吧!

网友C:
10楼: 其实我觉得这里是有个矛盾的,降低滤波电容的ESR最好是选用无极电容的,但是无极电容的容量又是太小,不过看很多选择的时候还是都在用钽电容的
9# zyfzyf1002

这个你要在耐压和容量上权衡一下,我一般都选低ESR电解电容。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二级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图,高频噪声和纹波的噪声频率从图上看来的话是一样的啊!高频噪声不好去除,我个人认为是因为高频干扰是短脉冲,其经过傅里叶分析之后主要是高次谐波啊?高频分量比较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