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二极管?

楼主(2010-06-08):
现在用24V供电给步进电机,电机较多,消耗电流大概8A-12A,但是现在,电机没通电手动转动时,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导致电源板上有电压输出。我想在供应给电机的这条线上串个二极管来单向导通,是否可行???还有就是电流较大,用什么样的二极管能达到要求?

网友A:
根据功率和电流 百度一下

网友B:
不太熟悉这方面,用四个电流20A左右的二极管桥式连接,不知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友C:
可以每个电机串一个做下隔离,不相互影响,TO-220或3P的可选的很多

楼主:
电机板 好久以前就是做好的   不能改动了哦  只能在电源部分改变。
3P是什么???不熟悉

网友D:
1.5KE550CA 这个怎么样?

楼主:
楼上的是稳压管吧  不适合我的要求哦

网友E:
3P貌似很暧昧

网友E:
实际上是TO3P

网友F:
建议楼主使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比较小,发热不像普通二极管那么厉害。
当然,价格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