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RCD钳位吸收网络的思考,针对反激式

楼主(2010-06-08):
对于RCD里面的二极管,有以下两种思路:

1:二极管采用慢的,譬如1N4007,个人认为是想通过这个慢,把一部分能量尽可能的传递到副边,尽可能的提高效率;

2:二极管采用快的、快恢复的,如:FR107/157等,在MOS关断的瞬间,快速的把漏感存储的能量传递给吸收电容,越快越来,减小能量叠加在MOS极间电容的机会和时间,最大化的保护MOS。

一上两种思路的电路,偶都见过,只是俺一直用的是第二种,真没有用过4007,

希望高人前来,帮助分析:两种思路的优势及劣势!

感谢!欢迎砖头进来!啦!

网友A:
慢管并不能“把能量尽可能多的传递到副边”,只不过抑制了漏感能量的“曝发”,对EMI有益,慢管多数情况下还要串几十R电阻

网友B:
可以讲是抑制了尖峰上冲幅度,只对EMI有好处,其他的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你说的“曝发”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 快管慢管都是为了阻止漏感的“曝发” 只不过慢管还要加个几十R的电阻么?  那么为什么慢管还要加电阻呢  嘿嘿~~

网友C:
我见到的电路 一般也都用的FR107  并且也串了个几十K的电阻  这个电阻是不是用来限流的呢 和PowerAnts说的慢管要串个几十R的电阻  好像有些差别  可以讲解下这里的设计原理吗

楼主:
快管也得加个几十K的电阻的呀!

这个电阻应该是 释放吸收电容吸收的漏感的能量的!

慢管是为了EMI!恩!这个学习了,那漏感能量岂不是绝大部分会加到开关管上?

快管也得加个几十K的电阻的呀!

网友D:
芯片厂商给的参考图用的是fr107,相信他们应该没错

楼主:
没有啊,我见过原厂给过:FR107 4007的,还有UF4007的  多着呢

类型上,基本上分 快的和慢的呗!

网友E(2012-05-22):
好多人(包括一些高手)都没搞懂快管和慢管的快到底指的是什么?
正向导通时,FR107会比1N4007快吗?
二极管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指标:正向导通时间?
慢管的好处在于:RCD中的C充满电后,导通的D不会马上就截止,从而又把C上的部分能量反回给变压器。
同样的RCD参数,使用慢管:1、效率要比使用快管高1~2%;3、Vds的尖峰电压也比使用快管低20~30V;3、Vds的尖峰电压振荡变小(不会出现多次振荡,对EMC有好处)。
慢管主要用于变压器漏感较大的情况。

网友E:
芯片厂商给的参考图用的是fr107,相信他们应该没错
引用 网友D:

PI早期的规格书都是推荐用快管,现在的规格书都是推荐用慢管
现在像ON、NXP等厂家的规格书,有些应用也都在推荐用慢管

网友A:
恭喜你,你说对了,二极管确实有一个指标:正向导通时间。

网友E:
没见过哪个规格书有
二极管虽然有个峰值正向导通电压,但没见过那个厂家会在规格书中给出它的恢复时间

网友A:
规格书不写的,并不代表不存在

网友A:
实测,FR107的正向导通时间是300nS左右,HER107是150nS,都不比反向恢复时间短

网友E:
是的,规格书不写的,并不代表不存在
但也不代表Trr小的管子其Tfr就一定比Trr大的管子小

网友A:
会小许多

网友E:
这个我没测试过,不敢苟同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正向恢复,工频整流管用于DCM输出整流,没意见吧,不存在反向恢复,但实际上就是不行,发热十分利害,为神摸呢?就是正向导通的建立时间太长,压降又很大;
1N4148的反向恢复时间很短对吧,难道它用来作高频整流,正向建立时间会长?
以上,是两种恢复时间处于两种极端的常规二极管
至于FR,HER,UF系列,我去年在二姨家有发过测示结果,有心的观众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A:
科普,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与正向建立过程,均为电导调制效应所赐

搜:二极管 电导调制效应 反向恢复 正向建立

至于12楼的观点,很多是神话,有空再聊

网友E:
是不是神话上电测试便知,不用尽说空话

网友A:
空话? :lol 不多说

网友F:
我这刚好有块板子,原来用的插件的HER107,上午客户说要改贴片的,我就直接贴了一个1N4007上去。。。下午把测试结果对比一下。。。

网友F:
试验数据:
电源板:8V0.38A  15V0.2A  双路隔离输出
电子负载1型号:IT8510   电子负载2型号:HT3150
功率计:WT210       示波器:TDS2004
测试输入电压:220V
==============================================================
D为贴片1N4007(丝印M7)的情况(以下数据均为通电满载稳定工作10分钟后读取):
两个电子负载的读数分别为:15.21V  0.199A    8.32V   0.379A
功率计读数:8.09W               此时的效率为:76.3915%
漏感尖峰电压:40V      漏感震荡第一个尖峰脉宽:0.5uS,仅有两个震荡尖峰,其中第二个尖峰不到10V

======================================================================
D为插件HER107的情况(以下数据均为通电满载稳定工作10分钟后读取):
两个电子负载的读数分别为:15.13V  0.199A    8.4V   0.379A
功率计读数:8.08W               此时的效率为:76.6642%
漏感尖峰电压:40V      漏感震荡第一个尖峰脉宽:0.2uS,后面还有5到6个震荡尖峰

网友F:
前两天在世纪电源网看到一个老帖子
说在输出整流肖特基上并个小的快恢复管子可以提高效率1-2个点。。。刚看的时候特兴奋,决定做个试验验证一下,,,还没动手呢,把帖子看完,试验都不用做了,,,原来是把原来的RC吸收回路去掉了,省的效率:L

网友A:
叫二胡的那个版主? 那也是个尽传播神话滴

网友E:
试验数据:
电源板:8V0.38A  15V0.2A  双路隔离输出
电子负载1型号:IT8510   电子负载2型号:HT3150
功率计:WT210       示波器:TDS2004
测试输入电压:220V
================================================= ...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用500MHz带宽的示波器和探头(100:1或1000:1的探头,不要拿那种10:1,60MHz的探头)测试,带宽打到全带宽,这样你就能看出尖峰电压的差别了。

网友E:
不仅尖峰电压、振荡能减小,效率也能提高些
这是我在一个60W输出的电源板上看到的测试看到的结果
(FR107换成1N4007)

网友E:
提供个老外的帖子供大家参考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38118.html

网友A:
原来1~2%的效率提升, 神话来自一个老外的贴子. 改天去发个3%的, 估计要不了多久, 大陆人就能把3%也信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尽信贴不如无贴. 几十W的反激, RCD的损耗也就1个百分点左右. 换个1N4007就有明显改善的话, 以前的人都干啥去了, 要知道1N4007比FR107稍便宜些, 不要说效率能明显提升一点点, 只要效率不变, 早十几年大陆就把这事给干了, 还用等到今天来讨论?

网友E:
你不信,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信因为我实际做了测试:同样的RC参数,Vds的尖峰电压也比使用快管低20~30V;3、Vds的尖峰电压振荡变小(不会出现多次振荡,对EMC有好处)。至少效率,我没有仔细测试,但如果满足同等Vds的尖峰电压的话,使用慢管的效率肯定比使用快管高,这是不用质疑的。这个不仅我信了,PI公司的人也行,下面就是他们应用笔记中的描述。我都说了,不信的话上电做测试,不要尽说没用的空话。

网友A:
请注意,1N4007可改善EMI,我在2楼就承认的。
说12楼大多是神话,主要是12楼慢管的好处在于:RCD中的C充满电后,导通的D不会马上就截止,从而又把C上的部分能量反回给变压器。
同样的RCD参数,使用慢管:1、效率要比使用快管高1~2%;3、Vds的尖峰电压也比使用快管低20~30V;3、Vds的尖峰电压振荡变小
(不会出现多次振荡,对EMC有好处)。括号处是对的。
=======================
效率比比快管高1~2%的理由是33楼的至少效率,我没有仔细测试,但如果满足同等Vds的尖峰电压的话,使用慢管的效率肯定比使用快管高,这是不用质疑的。???
Vds的尖峰电压也比使用快管低20~30V,没看到过,也没听到过。
Vds的尖峰电压振荡变小,实际上,第一个峰不会比快管低,但能量在这里被吸收的较多,成为热能,故后面的振荡周期小许多。
===========================
测试,我做的并不少。至于MHz级的振铃要500MHz的示波器才看的仔细,这个也不敢苟同。
看EMI,不是用示波器,而是去做传导和辐射测试,600块/小时,我经常跑过去。

网友A:
口水战无益,今天晚上各作对比测试,把波形放上来,把测试数据放上来。如果彼此不信任的数据,可快递互换检验,连二极管一起寄。
如果一个60W的反激能够简单地换一个1N4007把效率明显地提上去一两个百分点,这个可是电源业界大事。

网友G:
会有用吧

网友E:
另外一篇有意思的**

网友F:
这个测试数据用的示波器是60M的,探头是250M  100:1的

刚才跑实验室转了一圈,找到一个200M的示波器,500M的没有,200M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可能我这个电源的功率太小了,效果不明显。。。

我这刚好还有70W的适配器的空板,马上去实验室焊一个,再做测试

PS:我做测试不是针对什么,仅仅是验证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提升效率(凭我的知识理论水平根本无法从理论上判断对错,只能试验,哈哈:$ ),方便以后做电源的时候能用上,不要误会了。

29# lyjian

网友A:
我只能承认我能力有限,无法做到《EDN杂志》红线处说的反向馈能的效果: interesting things happen: instead of switching off when the voltage on C1 reaches its peak, D1 continues to conduct, thus transferring back charge and energy from C1 to the transformer and ultimately to the load.
如果我发现C上的能量能回流到load, 我会给出波形图, 而不是光用文字描述.
不扯了,晚上抓图

网友A:
这个测试数据用的示波器是60M的,探头是250M  100:1的

刚才跑实验室转了一圈,找到一个200M的示波器,500M的没有,200M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可能我这个电源的功率太小了,效果不明显。。。

我这刚好还 ...
引用 网友F:

流口水了,俺最宽的是100M,还是别人送的,前两天才收天货。

以前用的一台模拟一台数字,都是50M,不过看1M的方波是没问题的,那边沿,顶上两边两个直角,纯正的矩形波。

振铃一般都是类正弦波,对示波器的要求,比看矩形波要低的多。

网友E:
我司有一款电源产品用的慢管,有个海外客户一直纠缠着要我们改成快管,我们给他提供了测试报告后,他终于不说话了。

网友E:
1N4007波形

网友E:
刚做的测试波形。电源:220VAC输入,24.4V/2.5A输出。示波器:TDS3034C,示波器探头:250MHz,100:1。只更换RCD中的二极管做测试。白线波形:二极管为1N4007GP,黄线:二极管为HER108。 1、两者峰值电压相差32V;2、使用HER108时振荡严重(很明显,EMC绝对会比使用4007的差);3、输入功耗两者基本都是68.89W。(很明显,如果在同等Vds条件下(减小RCD中的C,增大R),4007的电源效率肯定高些。)

网友A:
开关频率多高?占空比多大?RCD参数?再抓抓RCD上的电容电压波形看看

为了把两个波形叠起来,累的满头汗,哈哈

要是再有RCD电容上的电压波形,那就可以开始分析了

网友A:
黑线是你用1N4007,兰线是HER108,二者的差别在那里?在于C上的初始电压不同

黄色区域是伏秒,我不知道你的VCC在那个位置,夸张了点,你视情况把多余的去掉

网友A:
我想我找到VCC的位置了,220Vac输入,一般大约在280Vdc

网友F:
晕,为了测试波形,搞到现在,刚从实验室出来。。。
上班时间,到实验室得排队,:dizzy:所以我上班时间只能上网;P
示波器居然不带USB的:curse:,存储卡的读卡器找不到了,明天上详细大图。。。

打道回府了。。。PS:我又下班不走,在公司瞎搞,无耻的混了20块餐补。。。:$

网友A:
俺的情况刚好相反, 俺是抓了波形想导出, 悲吹地发现U盘还插在公司电脑上没带回家, 破读卡器又不支持. 只好早早地睡觉.

下图是最优的RCD波形, 需要至少两个完整的连续波形分析, 在典型输出时, RC放电曲线千万不要去切Vor下降沿直角.
典型输出是什么? 是这台电源大多数情况下的负荷量.不同的客户会在25%, 50%, 75%, 100%某个点吹毛求疵, 咱们得视情况调整.

这个问题很头痛,轻载下肯定被RCD啃了一块了,怎么解决?用TVS,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贪嘴,缺点是贵。

改了RCD中的某个参数, 不能瞎子模象似的, 摸到大象的大腿就说, 大象是一根柱子.
如果C的初始电压较低, 那么就会浪费Vor有用的能量。把C改小R改大,尖峰又恢复了,R的功耗确实能小一些,但是二极管热了,这一招叫乾坤大挪移。

网友A:
刚才忘了贴图, 开关关掉后的第一个尖峰, 是最害人的。

但是,居然不少人不知道它的产生原因,而去拿RCD开刀

解密:第一个尖峰,很高很高,那是高压电容的ESL和回路的分布电感引起的,RCD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作高频退耦处理来解决。

网友F:
存储卡是并口的,读卡器坏了:dizzy:

借同事手机拍了两张,将就着看吧

测试点:

1N4007:

UF4007:

网友A:
1N4007那一张,电容电压上正下负?怎么对地电压差不多少了一半?

网友F:
没有上负下正啊。黄色的那条
1N4007:电容峰值电压156V   谷值电压:90V左右   DS电压最大值:452V

UF4007:电容峰值电压186V   谷值电压:150V左右  DS电压最大值:476V

网友A:
看走眼了,原来CH1的地是接V+上

网友A:
这个贴子是电源版近一年以来最有质量的一贴,上一回是leoliang的共模和差模
(比leoliang早几天伟林电源的那一贴共模和差模就不算数了,一层层的抄别人的blog)
============
昨天小马过来请俺和春哥吃饭,折腾晚了,回家就睡。今晚要陪儿子去MTV练歌(6.1演出)。
昨天不亦心测试的结果表明振铃小许多,也证明峰值小许多,而且电流确实有回流,但这个回流的电流是否送到了二次侧,明天我将作全面测试验证。

网友F:
刚刚又测了一下效率。
保证1N4007和UF4007两种情况下,MOS的VDS电压一样,
1,把原电容102改为331,电阻不变,效率几乎没什么变化
2,把原电阻224改为474,电容不变,效率几乎没什么变化
3,把原电容102改331,原电阻224改474,VDS比快管略高一点,效率略微高一点点,但是远小于1个点。。。。

网友A:
两个33R短路,再来一回,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51楼中,1N4007的图,吸收电容上有100V的平台,这比Vor相近,而UF4007的则在150V,说明UF4007的吸收电压设计偏高,导至MOS管VDS升高,这属于RCD设计不合理。即吸收电压比Vor高太多,人为地抬高了VDS。
把R1-4由220K改为150K,C上的电压下降,VDS也就拉下来了,甚至可改到120k,把C上的电压降到与使用1N4007相当的水平,这时VDS就会达到甚至低于1N4007的水平。

网友H:
真是只啃电源骨头的巨腭蚂蚁
版主是说,问题在于RCD参数的适配?
楼主意思是,慢速则高效是必然的?

网友I:
一般功率比较小的电源用慢管的,多一些,但大功率很少看到有用!

网友H:
憋了好几天,却没了下文。我还有2个问题
1.蚂蚁,你是怎么把2个曲线叠在一起了
2.lyjian,你的测试数据似乎站在你一边。你能从原理上解析一下这个“效应”么

网友F:
憋了好几天,却没了下文。我还有2个问题
引用 网友H:

不会没有下文的。。。

这两天有事,在实验室玩别的,没空做实验,,不过从已做的实验看,效率提高1-2个点好像不大可能。。。有空了把实验数据贴出来

先来两张这两天在实验室玩的,哈哈;P

网友J:
哈哈  效率提高这么1.2个点,这点到是好像没觉得,但是VDS尖峰电压能减小一点,这个倒是真的

网友K:
RCD的参数有如何设定,如何计算啊?根据经验值吗?

网友L:
没做过电源。我觉得抑制漏感造成的尖峰,使用快管后,把C加大点,不一样可以么,为什么非要推举慢管?

网友M:
二极体的反向恢复时间慢对EMI有好处

网友F:
借了个CF读卡器,抓波形,打算今晚做个彻底的对比,
结果插CF卡的时候太暴力,把读卡器排针搞断了:dizzy:
暴力拆了读卡器,用漆包线一根一根引线出来,真费时间:curse::dizzy:

这周一定上图。。。。

网友F:
测试电源还是那个在公司垃圾堆里随便扒出来的36V/2A的电源
UF4007,1N4007测试R=200K C=102
改RC测试为D=1N4007   R=100K   C=401
测试数据:

220V输入,满载,波形依次为UF,1N,改RC,黄线是电容电压,红色是VDS

网友A:
1N4007提升1-2个点效率的神话破灭了
在世纪电源网,5月份,有四川某水利局的高工提出优化RCD可提高反激一两个百分点,俺给了他一个照片,他不说话了。(这些板子是别人送过来整改的)

这两块电源都是60W的,效率88%,做工算的上是垃圾级别的了。
这图中看出什么门道?总损耗8.2w, 以电阻2倍于变压器、散热器的表面温度,它的功耗也仅仅占总损耗的几十分之一。

实际上,RCD的损耗不超过0.3W, 仅输入功率的0.4%, 在这上面要扣出一两个点?
大排档炒菜放点**精,味道会好很多。做满汉全席放**精就坏事了。

网友J:
我上次做了一个15W的电源   前级加了填谷式PFC。  结果在220VAC输入 填谷式PFC用1N4007  效率才85%左右,用HER107,效率能达到92%   很费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有图有真相。:lol

网友N:
72# 不亦心

网友O(2012-09-28):
看大神们讨论加实际测试,太过瘾了,,有图有真相也有总结也有争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能有那么好的条件啊,,,现在我们实验室是要什么没什么,还得自己置办。以后多学习了

网友P:
蚂蚁,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

网友Q(2015-11-26):
大神们都争论二极管,我的问题是,用高压包,反压1500v,二极管只能选BY459.
请教大神,RC怎么选,个点建议,最好是吸收振铃的几个波。
我的电路是RCC反激式,给高压电容充电,占空比越来越小,反激电压也越来越高,振铃在小电压和大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