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关于LCD驱动问题~~

楼主(2010-06-08):
郁闷了,求大牛哥~~
我用的LCD是240*320的
型号是:TFT240320-208-E,也就是TFT208E,
驱动是:HX8347_A_T_DS_preliminary_01_0700504
我根据上面的HX8347驱动手册写的程序可以点亮LCD,在竖轴方向可以正常显示,我按照R016H(控制扫屏方向寄存器)配置寄存器后上下方向转换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想要竖转横屏显示,却只能扫出60行,240列的矩形,与应该的240行,320列相差太远,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哪错了,我把主要配置代码如下:
#define   WR_AC_DATA  0x0016     //使用R016H寄存器方向控制
TFTSendCom(WR_AC_DATA );     //发送命令字
ACDATA = TFTRcvDat();                 //接受寄存器内容
ACDATA = ((ACDATA & ~(0X0F <<4) | (0X0B << 4));   //对寄存器内容进行处理,竖转横屏显示
TFTSendDat(ACDATA );                             //发送数据回寄存器

字体是横向转对了,但只有60*240,不对。附图,大家看一下哈,帮忙指正下

网友A(2010-08-06):
我的是 TFT240320-205-E  也是HX8347D 控制器,在竖轴方向可以正常显示,我按照R016H 怎么配置都不行啊``郁闷啊``还望楼主,如果调试OK  别忘了`贴出来啊!

网友A:
呵呵``可以了哦`

楼主:
主要要设置窗口,呵呵~~

网友B(2011-07-18):
没帖出来啊!

网友C(2012-01-09):
什么接口的屏,联系我应该有机会解决,QQ:36912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