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测试

楼主(2010-06-08):
各位大虾
   有没有谁做过电容电感测量的。

网友A:
可以用数字电桥测试

网友B:
准确程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现成的电感电容表,成本低。

网友C:
准确程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现成的电感电容表,成本低。
引用 网友B:

成品不好用,测试电容范围太小,速度太慢,知道220uf,好多上千,不太够用.
测电感范围太大,没法测到uh,搞开关电源总感觉不够用,
所以,推荐数字电桥,要不就自己diy吧,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