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08):
电脑上的局域网中,有别人在用同样的软件

网友A:
换新版本吧,太老了,不过很实用

网友B:
D版的protel 99se

网友C:
D版的将就着吧,鼠标多点下就OK,

网友D:
可能是局域网内有多台电脑上装的是同一个版本的protel99se

网友E:
更换CDKey 有可能 能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