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生成有相位差的三路PWM,占空比可调

楼主(2010-06-08):
我是新手,现在接到一个新任务,核心是生成三路占空比可调的PWM,同时三路信号之间有固定的延时(相位差)。我看了版内的生成相位差180度互补的PWM,现在想问如果不要求互补,而是相位差可调,应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有两路的时差已经超过一个周期(相差大于360),这种信号stm32能直接生成么?
     迫切期待香版主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接用3个定时器,很容易实现。

楼主:
小小声地问一句,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么,那两个定时器想干别的用:loveliness:

网友A:
一个定时器恐怕不行,但2个有可能实现。

楼主:
我用过两个定时器同步,参考ST自带的TIM例程,请问两个定时器延时应该怎么设置呢,主定时器用什么触发输出源,从定时器用哪个从模式,另外用哪个寄存器保存延时时间呢?(我真的是新手,接触这款芯片统共不到一个月,版主轻拍啦:P)

楼主:
:L可是我还不会呢:'(

楼主:
请问定时器的单脉冲模式的输入触发一定得是外来信号么,定时器内部信号行不?这是我唯一能找到跟延时有关的地方了。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考虑先用定时器生成脉冲再引进来好了。已经卡了好几天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呢?帖子都不见了,问题也没有解决。版主啊,您只说3个定时器容易实现到底怎么实现呢?我还没贪心到找您要源码,但是您就多说几句给我个思路总行吧。

网友A:
你能具体说说,三路PWM的频率是多少,三路信号之间的固定延时(相位差)是多少?

楼主:
频率和相差要求在一定范围可调,频率最多不超过1kHz,其中两路相差肯定小于360(延时在一个周期之内)并且后一个脉冲的上升沿肯定在前脉冲下降沿之后。另外两路相差大于720(延时是周期的几倍并且余数不定),如果换算到同一周期则和另两路脉冲的沿变化很难换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考虑用Ststick+GPIO直接赋值了)

楼主:
版主我还以为您已经抛弃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