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温加热电路

楼主(2010-06-08):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恒温电烙铁所使用的方法和元件了。

网友B:
估计求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C:
不用交流,直接要, 而且是软硬件, 太狠了

网友D:
大概是90后。

网友E:
不用交流,直接要, 而且是软硬件, 太狠了
引用 网友C:

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楼主:
不好意思,话有点硬,拜求。。。

网友E:
什么指标都没有!

网友F:
那就找一个恒流源电路。

网友G:
把水烧开保持 98度

网友H:
恒温加热,这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了,温控仪表一般都是,需要恒温控制,要选好PID的参数,这个东西网上有很多,但不是拿来就能用的,需要LZ花点心思的。

网友I:
如果对成本无硬性要求可以考虑帕尔铁效应模块,又称热泵,具有加热和制冷两种功能。方便易用。加一个Pt电阻做一个温度半闭环检测系统,通过控制输入电压来调节温度。